哪位高手可以帮我看看这个电路图问题出在哪儿,怎么改进

楼主(2013-04-27):
基于51单片机简易计算器设计

网友A:
麻烦楼主先说明是哪出问题了!!!

网友B:
七段显示LED的限流电阻在哪里?单片机自己的端口应该够用,能不能不要端口扩展芯片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啥问题?

这是个简易计算器设计,实现加减乘除运算,可加载过驱动程序后,按键盘数码管无法显示,数码管的A、B、C、D、E、F、G、DP这8为该如何连接????谢谢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麻烦楼主先说明是哪出问题了!!!

这是个简易计算器设计,实现加减乘除运算,可加载过驱动程序后,按键盘数码管无法显示,数码管的A、B、C、D、E、F、G、DP这8位该如何连接????谢谢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七段显示LED的限流电阻在哪里?单片机自己的端口应该够用,能不能不要端口扩展芯片? ...

我做的是简易计算器设计,实现加减乘除运算。限流电阻加上后数码管还是无**常显示,我看书上的电路图是Protel中的元件画的,而我现在用的是Proteus中的元件,元件的引脚有所改变,所以,数码管连线图可能有问题。麻烦帮我看看,谢谢!!!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这是个简易计算器设计,实现加减乘除运算,可加载过驱动程序后,按键盘数码管无法显示,数码管的A、B、C ...

最好把程序和电路附上来,你那个电路看都看不清楚啊

楼主:
这是我昨天修改了的电路图,不完整,还有驱动程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最好把程序和电路附上来,你那个电路看都看不清楚啊

我传上去了,不过电路图被我改的不完整了,你帮我看看修改下吧!谢谢。。。。

网友A:
必须用8255吗??8255比573贵多了,要不是必须的话,直接用两片74hc573锁存,足够驱数码管了,便宜,电路还简单。

网友B:
根本不用端口扩展就可以做了,楼主从自己能搞懂的地方开始做,别照着人家画,画了半天都不是自己的。

网友C:
中间还少一个地址锁存器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必须用8255吗??8255比573贵多了,要不是必须的话,直接用两片74hc573锁存,足够驱数码管了,便宜,电路还 ...

也不是必须用,只要能实现四则运算功能,就可以!如果可以麻烦帮我改一下吧,谢谢!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根本不用端口扩展就可以做了,楼主从自己能搞懂的地方开始做,别照着人家画,画了半天都不是自己的。 ...

我是个新手,水平很有限,而且这个东西还急着用,就想先看着别人的做,能做出来了再慢慢改成自己的东西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是个新手,水平很有限,而且这个东西还急着用,就想先看着别人的做,能做出来了再慢慢改成自己的东西。 ...

调通8255的时间足够你自己把电路图改一下的时间了,老师布置的任务,还是自己先做一下吧。以后还要靠这门手艺养家糊口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中间还少一个地址锁存器吧

有8255还要锁存器吗??除了锁存器,数码管的8个段位要怎么连接??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有8255还要锁存器吗??除了锁存器,数码管的8个段位要怎么连接???

如果你用端口时序模拟总线,可以不要所存,否则就需要。请复习一下教材上数码管动态显示部分的知识,这8个段位一般顺次接在单片机的一个端口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如果你用端口时序模拟总线,可以不要所存,否则就需要。请复习一下教材上数码管动态显示部分的知识,这8 ...

好吧,谢谢你!

网友D:
随便找都有

网友E:
位选端错了,应该接到三极管的e极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位选端错了,应该接到三极管的e极

其他的有问题没,用8255可以吗?还有数码管的连接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