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极管的静态工作点

楼主(2013-04-27):
如图,运放加三极管构成负反馈,我想知道静态时,运放输出多少,三极管Q点是多少?怎么分析?

楼主:
假设运放是双电源供电。。。

网友A(2013-05-29):
很明显,三极管只是扩流作用,增加输出带负载能力

网友B:
三极管的Q点,指的是为了让待放大信号(一般指正弦波)能完整的放大,所以需要给他提供一个静态偏置电压,实际上求的是静态偏置电流Ib
在你这个图里,运放与三极管构成一个恒流源
电流大小受运放的输入信号控制
如果运放输入为0
理想状况输出为0
则三极管应该是处于戒指状态
即静态工作点为0.

网友B:
静态时,运放的输入为0,开环增益无穷大
但是你这里是闭环
所以在输入为0的情况下,其输出基本上应该为0
根据运放特性,可能会有个失调电压输出

网友C:
很明显这是个电压并联负反馈,三极管是输出级扩流的作用

网友D:
图旁边的字挺漂亮的。。

网友:
输入信号置0

网友E:
看来这里面高手挺多的嘛,我才刚接触这一行,还不太懂。不好作答

网友:
输入信号至O