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用运放驱动低阻抗的负载?

楼主(2013-04-27):
我想做个功放,仿真的时候发现运算放大器输出接低阻抗负载波形会失真,为什么?如何做。

这里添加上我的Proteus仿真,采用的测试音频为蔡琴的渡口。

前级采用的OPA627,后面功率放大用的是TDA2030
大家帮我完善一下,把电路发出来共享一下,学学

网友A:
说清楚些。
这样没头没脑的问题,想帮也你也没办法。

网友B:
不动脑筋的话用强驱动的buffer就好了……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说清楚些。
这样没头没脑的问题,想帮也你也没办法。

你看,比如就这样,然后后面挂个8欧姆的喇叭,它的输出波形会变成
请问如何在低阻抗负载的时候保证不失真呢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你看,比如就这样,然后后面挂个8欧姆的喇叭,它的输出波形会变成
请问如何在低阻抗负载的时候保证不失 ...

普通运放输出电流很有限,现在负载仅8欧,对普通运放来说这是电阻很小也就是需要电流相当大的负载。普通运放无法供应这么大的电流,造成削顶失真。
可以考虑用能够输出大电流的运放,例如TDA2030A、LM1875或LM3886等等。另一种方法是运放之后加两支互补分立三极管扩大电流。

网友A:
你的电路,只要输入信号幅度足够小(当然输出电压幅度也很小),输出信号就不会失真。这也证实失真是输出超出了运放能力所致。

楼主:
果然是那样的,我刚开始设置的是输入信号50mV,我改为10mv或者降低放大系数,就好了,另外增大负责阻抗降低输出功率也好用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果然是那样的,我刚开始设置的是输入信号50mV,我改为10mv或者降低放大系数,就好了,另外增大负责阻抗降低 ...

失真是没有了,但这样可没多大功率输出,你的8欧喇叭声音估计和蚊子差不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失真是没有了,但这样可没多大功率输出,你的8欧喇叭声音估计和蚊子差不多。 ...

我的4Ω喇叭,呵呵。给我发个参考电路呗,我学习一下,如何用运放驱动大功率低阻抗的喇叭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的4Ω喇叭,呵呵。给我发个参考电路呗,我学习一下,如何用运放驱动大功率低阻抗的喇叭 ...

我在5楼说过了。
如果是功率不到1W的小功放,可以用LM386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在5楼说过了。
如果是功率不到1W的小功放,可以用LM386。

我的喇叭是5W,4Ω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普通运放输出电流很有限,现在负载仅8欧,对普通运放来说这是电阻很小也就是需要电流相当大的负载。普通 ...

刚才没注意5楼,一会儿我修改一下加上三极管试试。我在proteus里仿真的,目前已经声音基本清晰了,明显可以听出来跟原声有些音色差异

网友C:
普通运放不能驱动低阻负载,要使用功率输出运放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普通运放输出电流很有限,现在负载仅8欧,对普通运放来说这是电阻很小也就是需要电流相当大的负载。普通 ...

两个互补三极管推挽会有失真的,破坏了OPA627输出波形的完整性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普通运放不能驱动低阻负载,要使用功率输出运放

推荐几款性能优良的,不能浪费我的两颗OPA627了,哈哈,我要作为前级运放,发现性能真的很好,仿真软件上都感觉出来了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推荐几款性能优良的,不能浪费我的两颗OPA627了,哈哈,我要作为前级运放,发现性能真的很好,仿真软件上 ...

你的OPA627再好,你的喇叭也放不出来OPA627带宽的声音。
所以,追求功放的带宽、失真度等等,须适可而止,不必过度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OPA627再好,你的喇叭也放不出来OPA627带宽的声音。
所以,追求功放的带宽、失真度等等,须适可而止 ...

嗯,你说的是,我刚上传了我的仿真文件,你下载看看,如何可以简单的完善一下。

楼主:
大家感觉用BTL会更好些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OPA627再好,你的喇叭也放不出来OPA627带宽的声音。
所以,追求功放的带宽、失真度等等,须适可而止 ...

斑竹,我能用开关电源给这些运放供电吗?目前我有一块开关电源能提供正负电压,不知道可以使用不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斑竹,我能用开关电源给这些运放供电吗?目前我有一块开关电源能提供正负电压,不知道可以使用不? ...

这要看你的这块开关电源质量性能如何,无法一概而论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斑竹,我能用开关电源给这些运放供电吗?目前我有一块开关电源能提供正负电压,不知道可以使用不? ...

绝大多数情况下,不推荐用开关电源给音响电路供电,还是用线性电源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要看你的这块开关电源质量性能如何,无法一概而论。

求版主给我个运放做的功放的电路原理图,我好做个参考,也好结贴啊

网友E:
TDA2030A专业音频放大电路,有两种接法,立体声与BTL推挽电路,何必费劲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TDA2030A专业音频放大电路,有两种接法,立体声与BTL推挽电路,何必费劲呢

我想发挥OPA627性能,听说这个是神级的放大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