压力变送器三线制数字输出,不稳定???

楼主(2013-04-27):
一根+V,一根GND,一根信号线,小量程10kPa左右输出的信号不稳定,而且一般扩散硅的传感器受温度影响很大,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温度补偿方法

网友A:
扩散硅传感器一般都是进行了温度补偿的,受温度影响并不明显。而变送器输出不稳定不一定是温度引起的(跟温度的关系很容易验证),如果传感器的量程很大(譬如是1MPa的),而10kPa在他量程的下端,这肯定很惨。电源噪声、放大器噪声等都会明显体现出来。
还有,如果电路的抗干扰做的差,那么,外部的干扰(如人体、工频)就很容易使变送器不稳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扩散硅传感器一般都是进行了温度补偿的,受温度影响并不明显。而变送器输出不稳定不一定是温度引起的(跟温 ...

嗯 谢谢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