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 PD12产生PWM波问题

楼主(2013-04-27):
int main(void)
{

  u16 CCR1_Val = 0x7fff;

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 TIM_TimeBaseStructure;
  TIM_OCInitTypeDef  TIM_OCInitStructure;
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

  RCC_APB1PeriphClockCmd(RCC_APB1Periph_TIM4, ENABLE);
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GPIOD , ENABLE);
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12;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AF_PP;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  GPIO_Init(GPIOD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GPIO_PinRemapConfig(GPIO_Remap_TIM4 , ENABLE);

  TIM_DeInit(TIM4);
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Prescaler = 0x00;
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CounterMode = TIM_CounterMode_Up;
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Period = 0xFFFF;
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ClockDivision = 0x0;
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RepetitionCounter = 0x0;
  TIM_TimeBaseInit(TIM4,&TIM_TimeBaseStructure);

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CMode = TIM_OCMode_PWM2;
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utputState = TIM_OutputState_Enable;
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Pulse = CCR1_Val;
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CPolarity = TIM_OCPolarity_Low;
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CNPolarity = TIM_OCNPolarity_Low;
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CIdleState = TIM_OCIdleState_Set;
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CNIdleState = TIM_OCIdleState_Reset;

  TIM_OC1Init(TIM4,&TIM_OCInitStructure);

  TIM_Cmd(TIM4,ENABLE);
}
大家好,我主要是想用PD12产生PWM波,由于PD12默认是没有功能的,所以要通过映射的方式,但是却产生不出来,帮助一下了哦:'(

网友A:
IO所在的总线,复用功能时钟开启了吗  还有就是映射使能了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IO所在的总线,复用功能时钟开启了吗  还有就是映射使能了吗?

GPIO_PinRemapConfig(GPIO_Remap_TIM4 , ENABLE); 这个是不是映射时能吗? AFIO没开

网友B:
应该还需要loadARR使能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应该还需要loadARR使能

TIM_OC1PreloadConfig(TIM4, TIM_OCPreload_Enable); 这个? 我后来加上去了 还是不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