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感及电容

楼主(2013-04-27):
左图中ML是电机,它并联的极性电容有什么作用?
右图中电感的作用是不是滤波?因为以前没见过这种单用电感滤波的

网友A:
电机启动时电流特别大,负载较大时加入电容主要是储能和电源去耦。最好2个电容(uF级)(nF级)

电感L301是功率电感吧,主要是储能加滤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