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极管的静态工作点

楼主(2013-04-27):
请教坛友,如图电路,静态时运放输出应该是多少?三极管的静态工作点怎么分析?

网友A:
一定要求出运放输出端(即三极管基极)电位的话,是Ui(R1+R2)/R1+Ube,其中Ube为三极管发射结压降。
此电路中,求三极管静态工作点并无多大意义。

网友B:
1.静态时运放输出为0,
2.三极管静态时截止的。
你是不是问没有工作点偏置会有死区失真吧,
只要运放的开环放大倍数A足够大,当有微小的输入时运放都会有无穷大的输出信号到三极管的基极,那一点点死区失真可忽略不计,而最终输出的信号是个闭环负反馈电路,应用反馈网络计算即可。

网友C:
就两招,虚短,虚断嘛,三极管基极,集电极,发射极电流关系记清即可解决。

网友D:
略有细微差异的表述——三极管趋于导通,欲通不通,导通减,io=0+

网友E:
好像是压控恒流源,R3上的电压只与ui有关,与负载无关。

网友F:
电压电流转换电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定要求出运放输出端(即三极管基极)电位的话,是Ui(R1+R2)/R1+Ube,其中Ube为三极管发射结压降。
此电路 ...

Ui(R1+R2)/R1+Ube  可是静态时应令 Ui=0 则此式前一项为0了,如何理解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1.静态时运放输出为0,
2.三极管静态时截止的。
你是不是问没有工作点偏置会有死区失真吧,

静态时既然截止了,那么信号为正时尚可理解, 但信号为负时呢, 也就是信号负半周还能不能放大呢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静态时既然截止了,那么信号为正时尚可理解, 但信号为负时呢, 也就是信号负半周还能不能放大呢? ...

当然不能。
此电路输入信号必须为正。

网友G:
不下结论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静态时既然截止了,那么信号为正时尚可理解, 但信号为负时呢, 也就是信号负半周还能不能放大呢? ...

因为三极管没有设置静态偏置,所以负半周时截止。

网友H:
典型的电压/电流转换电路。

网友I:
放大状态时 Vr3 = u1

网友J:
此电路为电压转换为电流,集成运放引入电流串联负反馈,具体情况具体分析:1,当开环放大倍数为足够大时,此时可求出电压放大倍数A=RL*(R1+R2+R3)/R1*R3,一般也就是这种情况,其他情况另当别论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