工作一段时间工作电流变大,请问是什么原因?

楼主(2013-04-27):
无线产品,电池供电,工作3---6个月后工作电流明显变大,正常电池可以工作5年,现在1年就没电了。我把pcb板上所有元器件全部拆掉全换新元器件还是电流大,找来一块工作电流正常的电路板把上面的元器件换到问题板,电流还是大。谁知道这是什么原因?谢谢!

网友A:
与新旧原件有什么关系啊。你设计时理论功耗是多少啊?实际设计的值估计比你理论的大的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与新旧原件有什么关系啊。你设计时理论功耗是多少啊?实际设计的值估计比你理论的大的多。 ...

已经是成型产品了,有问题产品比工作正常产品工作电流大几十倍,开始怀疑是元器件问题造成的,现在看来元器件没问题,可能是那一批pcb板制作有问题,因为从那批6000块板子之后到现在就没出现这种情况。现在怀疑是板材问题但是没有证据,你遇到过这种问题么?

网友A:
照你这样说,可能PCB制版有问题吧。不知道你PCB是2层以上的还是。可能内部有短路。

网友B:
那只能查原因了,看看什么地方耗电特别大。
遇到电路问题,我经常一个个地方割过去查

楼主:
不是短路,割线也没有用。有人说是板材质量不好吸水潮湿,也有人说是里面有绿油没干。但是找不到确凿的证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