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解!!!

楼主:
(无正文)

楼主(2013-04-27):
引用 网友A:
图太小。

重新上图,请帮忙看看。

网友A:
1、MOS管开启电压,一般为门极高于源极5~7V,MOS管充份导通则通常需要门极高于源极8~10V,所以Vcc要比电池电压高10~12V才行,否则最上面的MOS管不能充份导通。
2、MOS管门极耐压通常为正负20V,考虑到最上面三极管导通时对应MOS管门极接地,所以电池电压最高不过10~12V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MOS管开启电压,一般为门极高于源极5~7V,MOS管充份导通则通常需要门极高于源极8~10V,所以Vcc要比电 ...

我看MOS管的资料一般导通电压都是VGS 1.8V-4.5V,我用的是4节锂电。你看这个电路行不行呢?

网友A:
当然应该选用导通分压较小的MOS管。
四节锂电池应该可行。

网友B:
这个电路有问题吧。
上面三个P沟道内部的体二极管是不是一直在放电啊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这个电路有问题吧。
上面三个P沟道内部的体二极管是不是一直在放电啊?

说得对。
老眼昏花,没有看清楚上面三支是P沟,只有最下面一支是N沟,还以为四支都是N沟。

网友C:
G 极的驱动电阻太大了吧  开通时间会很长的 损耗也就厉害了

楼主:
哦,我还是自己做个实验吧!过几天用万能板搭个试哈,谢谢各位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