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问题

楼主(2013-04-27):
做串口与上机位通信是,笔记本电脑上串口小助手抓不到串口

网友A(2014-04-21):
抓不到串口啥意思?串口监控不到?

网友B:
你接入的通讯线 电脑 不能显示出来?电脑应该显示什么? 仅仅是接入的通讯线 而没有连接上面设备,如果计算机发出信号,没有得到反馈,电脑是不会有什么反应的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