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4V工控项目电源设计

楼主(2013-04-27):
       第一次帮朋友设计工控项目,之前第一版的电路设计是这样的,电源进来经过三个二极管,PTC,TVS到L7812CV,再到7805,选用的主控芯片是PIC16F887.功能已经全部实现,前期遇到了电磁阀干扰的问题。后来通过加RC吸收电路和并二极管在电磁阀上解决干扰。现在是7812(加了散热片)在六个继电器全部吸和驱动电磁阀的时候7812会发烫,一套动作下来后7812会冷却下来。算一下功率在6个继电器同是工作的时候功率会达到2W,事实上电磁阀不会全部吸合。担心7812以后在产品长期工作的时候扛不住。想把前级的12V线性电源换成开关电源(LM2596),后面还是用L7805CV。不知道有没有设计过类似电源的大侠。进来讨论一下。我看过一些机器上的工控板,采用的是DC-DC隔离模块,模块后加了整流桥堆,这种设计有必要吗。之前的我的设计在抗干扰性上已经没有问题。

网友A:
不热才怪呢,用7812真是一个很不好的方案;大把的 dcdc可以用。。 2596也行;就是电感得大一点;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热才怪呢,用7812真是一个很不好的方案;大把的 dcdc可以用。。 2596也行;就是电感得大一点; ...

恩,谢谢你的意见。电感100uh够了吧.

网友B:
7812会发烫----多烫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7812会发烫----多烫?

手背有比较烫的感觉,不过还可以放得住。具体多少度没去测量。

网友B:
估计不会超过50度,如果7812仅用来驱动继电器,建议用三极管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7812会发烫----多烫?

7812就是用来驱动继电器的。恩谢谢你的意见。现在决定换LM2596了,用模块先验证过了。温度稳定性能暂时没有问题。

网友C(2013-05-27):
yimankehao!你好!能加我一下吗!有个产品找你做一下,这个产品你做过的,我看过你发的资料,所以找你,QQ415609729,加后再详谈!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