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ini2440 x35 lcd如何配置时序

楼主(2013-04-28):
对着lcd手册和lcd控制器手册看了半天,硬是没看出来,发现友善的手册写的真TMD的乱,怀疑根本不是索尼的。
LCD为ACX502BMU,CPU为S3C2440

网友A:
友善的手册
我也被害过一把

楼主:
那该怎么整

网友B:
呵呵,友善的资料确实很坑爹,很多东西遮遮掩掩,

你说的这个可以参看历程设置,具体不知道原因,

网友C:
看看友善之臂的测试历程吧,里面有LCD的测试代码

网友D:
我的也是x35,现在也没配置好。用这个参数可以显示,但是显示不在正中央,字也很小
defined(CONFIG_FB_S3C2410_N240320)

#define LCD_WIDTH 240
#define LCD_HEIGHT 320
#define LCD_PIXCLOCK 100000

#define LCD_RIGHT_MARGIN 36
#define LCD_LEFT_MARGIN 19
#define LCD_HSYNC_LEN 5

#define LCD_UPPER_MARGIN 1
#define LCD_LOWER_MARGIN 5
#define LCD_VSYNC_LEN 1

另外我看了 ACX502BMU 数据手册,感觉水平同步要设为 32 垂直同步为16 上下左右都为0,但是经试验下不行。这几天我搜索了好多,但大家给的参数都不怎么相同。
#define LCD_RIGHT_MARGIN 25
#define LCD_LEFT_MARGIN 0
#define LCD_HSYNC_LEN 4

#define LCD_UPPER_MARGIN 0
#define LCD_LOWER_MARGIN 4
#define LCD_VSYNC_LEN 9
这个最多,但在我的板子上不行,你修改下试试。还有
#define LCD_RIGHT_MARGIN 8
#define LCD_LEFT_MARGIN 20
#define LCD_HSYNC_LEN 4

#define LCD_UPPER_MARGIN 8
#define LCD_LOWER_MARGIN 9
#define LCD_VSYNC_LEN 1
还有
{ /* mini2440 + 3,5" TFT + touchscreen -- SONY X35 */
+                _LCD_DECLARE(
+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,
+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40, 1, 26, 5,                /* x timing */
+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20, 1, 5, 9,                /* y timing */
+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0)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refresh rate */
+                .lcdcon5        = (S3C2410_LCDCON5_FRM565 |
+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3C2410_LCDCON5_INVVDEN |
+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3C2410_LCDCON5_INVVFRAME |
+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3C2410_LCDCON5_INVVLINE |
+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3C2410_LCDCON5_INVVCLK |
+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3C2410_LCDCON5_HWSWP),
+        }
你都试试,反正在我的板子上不行。不知道怎么搞到。good luck!若是解决请告知:xuran141@qq.com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看看友善之臂的测试历程吧,里面有LCD的测试代码

我板子光盘是带有测试代码,但是没有支持X_35的代码。有的只是几个X_35的bin文件,根本就没有源码。

网友D:
我想解压缩下光盘下的友善之臂配置好的内核源码,看有没有相关参数的配置。

网友:
看看opinion.h这个头文件,里面是一些屏的配置,这是x35的,细心检查被把参数设置错了,躯体配置在lcd.c里LCD_Init()函数里

网友E(2013-07-16):
我的是这样
#elif defined(LCD_T35)
#define LCD_WIDTH 240
#define LCD_HEIGHT 320
#define LCD_PIXCLOCK 4

#define LCD_RIGHT_MARGIN 25
#define LCD_LEFT_MARGIN 0
#define LCD_HSYNC_LEN 4

#define LCD_UPPER_MARGIN 1
#define LCD_LOWER_MARGIN 4
#define LCD_VSYNC_LEN 1
#define LCD_CON5 ( (1 << 11)| (1<<0) | (1 << 8) | (1 << 6) | (1 << 9) | ( 1<< 10))
也是能正确显示

网友F(2014-09-17):
10#的方法是可以的,主要是定义了LCD_CON5,这个寄存器里面有一个参数是反转时序。定义了这个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