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PS5430输出波形问题,求高手

楼主:
先上原理图

VIN的输入范围是18V-30V,要求输出电压为16.8V输出电流为600mA,L1我用的4.7uH的绕线电感,C6用的470uF/25V的电解电容。

PH点8脚的输出波形和TP的输出波形图:[

显然PH输出点有问题,导致最后输出波形不平滑,像锯齿波样。

求高手解决,谢谢。

网友A(2013-04-28):
这个芯片我用过,首先看看是不是你PCB布板没按照datasheet布线,去掉负载,空载测试看其纹波大不大,楼主把pcb布线截图放上来看看。其次,看看是不是过载造成纹波偏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芯片我用过,首先看看是不是你PCB布板没按照datasheet布线,去掉负载,空载测试看其纹波大不大,楼主把 ...

布板绝对没问题,按照老板子布的老板子很正常。我赶脚可能是电感的问题

应该没过载,我是对电池充电测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