参数类型问题

楼主(2013-04-28):
要实现一个函数,参数个数未知,类型未知,通常来说使用不定参数了。但用不定参数可以知道参数的类型吗? 我想根据类型来决定不同的实现。 如:

void func(int a, ...)
{
    ...
    for(.....)
    {
        xx = 取下一个参数
         switch(参数的类型)
        {
            case 整型: doInt(xx); break;
            case 字符串: doString(xx); break;
            ...
        }
    }
}

类似的功能如何实现?

网友A:
自己制定一下fmt作为第一个参数, 解析fmt以便了解函数的参数栈上都是什么类型的变量.

网友B:
这个采用模板吧,可以参考typeinfo头文件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