腾讯面试题

楼主(2013-04-28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原先的次序是用链表存储的吧。

网友B:
保存两个指针,一个从后向前,一个从前向后。指针的移动可以参考快速排序,但是比较的方法是判断正负符号而不是判断大小

网友C:
定义两个临时数组,长度与源数组一样,一个保存负数,另外一个保存正数,然后再合并到原来的数组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定义两个临时数组,长度与源数组一样,一个保存负数,另外一个保存正数,然后再合并到原来的数组 ...

可以按这个方法试试

网友E:
这面试题还是有些难度的

网友F:
这个与空间复杂度O(1),时间复杂度O(N),有关系么

网友C:
这个是按什么顺序排的

网友G:
很好的一道面试题

网友H:
这考察的应该是算法方面的知识

网友E:
有没有这道面试题的答案

网友G:
这道题考察的知识还是很多的

网友I:
这面试题很熟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