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++继承问题

楼主(2013-04-28):
class base
{
  int f() const{};
  void f(string s ){};
};
class derive : public base
{
  void f() const{};
};

简单写了一下,上面这种情况下
base里面f()是重载,在derive中重写了其中一个,为什么在derive.f(string)会报编译错误呢?
为什么f(string)会被隐藏而不是被继承了?

网友A:
仅返回值类型不同,不能算是重载

网友B:
C++语法规定如果派生类和基类有同名函数,就执行派生类函数。即使参数不同,也不能使用基类的函数。

网友C:
首先在你的base类中,你的函数前面即没有public也没有private,c++中的类对于这种情况就当做private处理,也就是说,你base类中的两个函数式base中的私有部分,在derive中虽然继承了这两个函数,但是这两个函数只能在base中访问,也就是说,在derive中你是不可以访问这两个函数的,所以会出错,这样定义你的base类
class base
{
public:
.........//你的成员函数
};
或者用protected代替public  希望对你有帮助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首先在你的base类中,你的函数前面即没有public也没有private,c++中的类对于这种情况就当做private处理, ...

可以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