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10单层显示时如何取消别的层的阴影显示

楼主(2013-04-28):
有没有对ad10比较熟的,ad10单层显示时我按s+connected copper查看一下本层的铜皮,别的层的铜皮老是以阴影的样子显示出来,不知道怎么设置可以取消别的层的影响,谢谢!

网友A:
shift+S  单层显示模式开关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hift+S  单层显示模式开关

感谢你的回答。不过我已经shift+s了,也在单层显示模式,当选择一个connected copper时,其它层的connected copper会以阴影(透明)状态显示,我想问的是这个问题,不知道你有没有办法,谢谢。

网友B:
这种效果?

楼主:
不是,别的层的阴影部分全都不要,你的图上别的层由阴影显示着。谢谢

网友B:
直接关闭其余层的显示

网友C(2013-06-18):
同一楼上,看哪成就只开哪成,不过这样不麻烦么?

网友D:
调节最右下角的masklevel,有两个可以拖动的按钮,想要显示成什么样子,看楼主个人爱好喽

网友E(2015-10-23):
各位很精道,谢谢分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