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
请教:单片机程序如何瘦身?

楼主(2013-04-28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这是个技巧和智慧的考验, 也是对编译器熟悉程度和算法研究的深入程度的考验.

网友B:
精简代码,用汇编改写部分底层函数,当然能从顶层上节省代码,省得最多,简单来说就是,能一句话写完的,就别整一大圈去绕。比如有人喜欢用操作系统来写跑马灯,就是属于浪费的典型。

楼主:
有没有一些经验分享一下

网友C:
楼主这个问题很难回答,基本靠思路.比如尽量不使用库函数,不用复杂运算,模型简化....等等,

网友D:
这个课题可以深入研究一下

网友E(点评):
是的,要真正搞透彻并不容易,侧重点不同,优化的手法也不同,从算法数据到程序架构,都有值得推敲之处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D:
这个课题可以深入研究一下

是滴啊  老兄可以发帖指点一下咯

网友D:
引用 网友F:
是滴啊  老兄可以发帖指点一下咯

楼上已经说了一些方法了。
另外编译器对程序的优化也可以设置为对占用空间优化
具体一些情况要具体去研究才行的:L

网友G:
如果是GCC的,改成IAR,立马瘦一大块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D:
楼上已经说了一些方法了。
另外编译器对程序的优化也可以设置为对占用空间优化
具体一些情况要具体去研究 ...

估计都能写本书出来吧。。。

网友E:
对于上层应用程序来说,写出优化的程序是比较容易的,因为上层程序基本上都是该干什么事就干什么事,程序的重用性较低。
而对于底层和中间层的程序,如驱动、功能组件等等,会更多地考虑重用性,这个就相当复杂了,应用程序对组件的使用是千差万别的,在某个项目里,底层的这个地方需要完成的逻辑可能就是一句话的事情,但在另一个项目里,同样的地方,可能就需要附加一堆逻辑。如果底层就整死了一句话,那么需要底层附加功能的项目,就只能在应用层自己实现,这可能会很别扭(因为逻辑上那些代码就应该属于底层的),甚至可能由于底层的操作时序和代码封装导致无法在应用层中实现。“能一句话写完的,就别整一大圈去绕。”这个说法在应用层能够成立,但在底层可能就意味着降低了重用性。
如何让底层逻辑去适应不同层次的应用需求?目前普遍的做法都不是很完美,比如有些底层会在要求逻辑变化比较大的地方,采用回调函数的方法,提供一个切入点,让其它(同层或更高层)的程序能够参与处理,而保持了底层的独立性。但回调的时间开销和空间开销要比普通函数大,如果底层需要使用几十个甚至成百上千的回调,那么总的开销将非常巨大,有时是不可接受的。我觉得这个(回调模式)是对整个程序优化影响比较大的地方,也是比较困难的地方。

网友H:
楼主可以建议大家从大系统(不如)C语言要几千行的,拿一个出来让大家侃侃,发表一下大家的智慧。

网友I:
研究一下编译器的speed/size优化选项吧,应该会有所启发。很多时候,较高的运行速度和较小的代码长度是不可兼得的。

楼主:
最近几天太忙了,都没时间过来,看到大家的评论很受启发,程序瘦身:1,设计时就把代码用到最精。这时设计,底层代码,我觉得最关键,它左右着应用层代码的复杂度。2,升级代码时,对代码的最精处理。这时的修改一方面对代码“缺陷”升级,一方面是对代码代码功能的升级,但会涉及到芯片的内存,这时的“瘦身”我觉得最考验。还有对代码工具(编程语言,编译软件)使用的灵活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对于上层应用程序来说,写出优化的程序是比较容易的,因为上层程序基本上都是该干什么事就干什么事,程序的 ...

深受启发!!

网友E(2013-05-29):
引用 网友H:
楼主可以建议大家从大系统(不如)C语言要几千行的,拿一个出来让大家侃侃,发表一下大家的智慧。 ...

要大系统?USB 协议栈算不算大?google code 上有一个开源的 USB 协议栈软件,http://code.google.com/p/lestl/source/browse/usbd/core.hpp,大家可以侃侃,几千行是有的,不过这个程序是用 C++ 写的,可能门槛要高一点点。

网友J:
我也想知道如何精简程序

网友K:
精简代码是被逼出来的,到了那个地步,你自然就会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