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STM32驱动14路LED发光二极管问题请教

楼主(2013-04-28):
大家好,我要用STM32驱动14路LED发光二极管,能不能直接用IO驱动,还是用驱动芯片,其中14个发光二极管可能一起亮!

网友A:
我驱过12个,没有问题,限流电阻用1k,我觉的14个是没有问题的。

网友B:
应该无问题,或者用动态扫描模拟全亮

网友C:
动态扫描比较好,一般每个二极管20ms,14个280ma应该问题不大,不过一般led驱动建议增加一级三极管增加电流驱动会比较好,延长IO使用寿命

网友D:
14x20mA=280mA,这电流有点大,用驱动芯片吧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动态扫描比较好,一般每个二极管20ms,14个280ma应该问题不大,不过一般led驱动建议增加一级三极管增加电流 ...

不会吧,一个led 5ma足够了,不要取的那么亮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不会吧,一个led 5ma足够了,不要取的那么亮

哦,对,指示led,我想成照明了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