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STM32F4外部晶振启动不了

楼主(2013-04-28):
为什么STM32F4外部晶振启动不了
为什么STM32F4外部晶振启动不了
    /* Wait till the main PLL is ready */
    while((RCC->CR & RCC_CR_PLLRDY) == 0)
    {
    }
   卡在这里。。为什么?

网友A:
这里不是外部晶振的问题. 是 PLL 了
是不是不符合 PLL 的各个参数要求?

网友B:
你上面一句是什么?如果是设置HSE 。你必须在中间放一条其它指令。或将Hse上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