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8] ST-link upgrade 问题,求大大们帮忙

楼主(2013-04-28):
本人新手,刚接触STM8,在用ST-LINK时,DEVICE CONNECT-出现
ST-LINK is not in the DFU mode,Please restart itl.本人用的软件及USBDRIVE都是旧版的(电脑是别人的),不能进行调试,
望各位大大们出手相助,在此先谢过了

网友A:
stlink 还是 stlink/V2?最好用新版的软件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tlink 还是 stlink/V2?最好用新版的软件

是吗?以前那人用的时候,都还好好的,什么也没动过啊,就是用不了

楼主:
ST的仿真器怎么这么麻烦,问题没解决,继续等...

网友B(2014-03-25):
您的问题解决了吗? 我刚开始调试,今天连上也出现了这个问题.

网友B:
@skysky01  您的问题解决了吗? 我刚开始调试,今天连上也出现了这个问题.

网友C(2014-08-22):
引用 网友B:
@skysky01  您的问题解决了吗? 我刚开始调试,今天连上也出现了这个问题.

你的问题解决了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