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SE导频插入代码中的IP核

楼主(2013-04-28):
/*******************      导频极性控制信号生成模块实例化      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实际上是一个初始状态为全“1”的扰码器,用来生成导频极性控制信号,如果输出“0”,则
//意味着4个导频信号的极性为“1、1、1、-1”,若输出为“1”,则表明导频信号的极性应为“-1、
//1、1、1”。

/*SCRAMBLER DPI_PPC (
    .EN(ND)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ND信号作为DPI_PPC的工作触发信号。需要DPI_PPC每一个symbol
    .RST(PPC_RST)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输出一个极性控制信号,而ND每个Symbol拉高1次,且比DPI_START
    .OUT(PPC_OUT));        *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//(用来控制DPI_PPC的复位)晚一个周期拉高。
DATA_scramble DPI_PPC(
    .EN(ND),
    .RST(PPC_RST),
    .OUT(PPC_OUT)
    );
这是导频代码中的其中一段,现在我只知道这个例化代码,怎样从ISE13.4中找到合适的ip核。请大家帮忙解答一下,谢谢!

楼主:
已解决,可以将扰码模块的代码直接添加到该代码中,但是端口还是要处理一下,另外还要注意时钟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已解决,可以将扰码模块的代码直接添加到该代码中,但是端口还是要处理一下,另外还要注意时钟。 ...

嗯,恭喜,希望结帖。
把分数给我,不要给系统哦。哈哈

网友B:
是呀要支持猴哥 啊

楼主:
我也想结来着,不过总显示分数分配错误。。。

网友C:
0.0  哈哈   發現猴哥..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0.0  哈哈   發現猴哥..

我发现你啦。哈哈,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