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
MTBF

楼主(2013-04-28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MTBF叫做平均无故障间隔时间与质保没有直接联系!MTBF是测量各个元器件的温度,推测出产品的有效使用期限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MTBF叫做平均无故障间隔时间与质保没有直接联系!MTBF是测量各个元器件的温度,推测出产品的有效使用期限。 ...

这样说我就有点不明白了,如我们都知道,AC-DC电源内部都有电解电容,电解电容一般的寿命也就10000小时就很多了,如果该电容失效了,整个产品肯定就失效了,工作不了,怎么还能推算出几十万小时呢?

网友B:
电解电容技术资料标准的是在最高温度条件、纹波电流最大的条件下的寿命,但一般情况下设计人员都会考虑降额使用的,比如环境温度对电容的寿命是有很大影响的,在温度降额下寿命会成上百倍的提升。

网友C:
一般使用钽电容在低温情况下吧?

网友C:
但是钽电容的容易击穿吧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但是钽电容的容易击穿吧。

一个是耐压易击穿问题;二是起火啊

网友D:
以前没大注意过这些名词呢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一个是耐压易击穿问题;二是起火啊

得根据实际情况来的 。

网友E:
MTBF与寿命无关,与可靠性有染。举例来说,1万个电源一起工作,1小时后瞬间全部坏掉,可以认为MTBF是1万小时。如果那个瞬间是半数坏掉,则MTBF是2万小时。这样MTBF数值都很大

MTBF的直译 -- 平均失效时间,就这个意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