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LPC1768的CAN发送功能

楼主(2013-04-28):
请教LPC1768的CAN问题 ,发一帧数据,如果外部CANH 、CANL开路,用示波器始终发现CAN的TX端始终存在发送波形,只要外部接上CAN线或者人为将CANH和CAHL短接,TX端发送波形就消失,是否LPC1768存在监测发送成功的硬件检测功能。

网友A:
CAN通信需要应答吗

楼主:
我原认为CAN的发送像RS232一样,只管发送,不管外部是否接收,但是实际测试时存在此种现象,纳闷?

网友B:
CAN总线控制器有总线错误检查的,如果没有接收,会一直尝试发送,除非手动停止发送,不过有些CAN控制器有one shot模式,这样就只会发一遍

楼主:
谢谢,正如LS所说,在LPC1700系列CANxMOD控制寄存器中设置是否需要应答才表示发送成功,实际测试也得到验证,TKS!

网友C(2013-08-14):
原来如此,标记一下!

网友D:
寥寥几句话 帮助多少人啊

网友E:
CAN还是有很多学问的。

网友F(2016-01-28):
引用 网友B:
CAN总线控制器有总线错误检查的,如果没有接收,会一直尝试发送,除非手动停止发送,不过有些CAN控制器有one sh ...

:handshake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