模拟电路教材---PMOS管控制疑惑

楼主(2013-04-28):
各位大侠,
   还是纠结一个电路,誓要把MOS的控制弄得一清二楚,否则真是寝食难安,烦请各位指教。问题如下:(PMOS管的控制)
   华中科技版--康华光--电子技术基础(模拟部分),第206页,关于PMOS的控制方式描叙如下-----为了能正常工作,PMOS管外加的VDS必须是负值,开启电压VT也是负值。
   B极-----衬底
   以上这句话的前提条件是不是S极已经和B极连接在一起了?
  若是B和D连接在一起,是不是就成了VGD须为负电压,VDS须为正电压---这样的话就默认MOS是对称的了。
   十分感谢!

网友A:
这里说得应该是 PMOSFET 了.

是 Vgs 要为负值, Vds 要为负值.
并没有说 Vgd 要负值, 这个电压的正负并不在意.

网友B:
同意,因为G与D没有直接的连接,即使小于VD,也能产生可靠的电场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里说得应该是 PMOSFET 了.

是 Vgs 要为负值, Vds 要为负值.

多谢大侠!
  原帖已经修改,确为PMOS控制。
  想问的是:教材中这样描叙的前提条件应该是衬底已经和S极连接在一起了吧?如果没有连接在一起,那么PMOS也成了对称结构,D-->S,S-->D双方向均可以导电吧?也就是控制方式分为V-GS和V-GD两种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