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一卷焊锡总是融化不了

楼主(2013-04-28):
工具箱里有一卷以前留下来的焊锡,颜色略有些灰暗。很难熔化,烙铁柄都烫手了也不化。偶尔又会突然化了,让人好不狼狈!
莫非焊锡也有保质期吗?

网友A:
不是保险丝吧!

保险丝能有两、三米长的吗?
呵呵,大概就是保险丝。

网友B:
时间长氧化了

网友C:
有高温锡丝的。

网友D:
老化了,时间长了就没法用了

楼主:
如何区分焊锡丝和保险丝呢?假设不用烙铁。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如何区分焊锡丝和保险丝呢?假设不用烙铁。

限定不用烙铁,可以用锋利的刀切断待定丝。焊锡丝中空,里面是助焊剂,浅黄色到深黄色,无金属光泽。保险丝断面没有助焊剂,完全是金属光泽。
对很细的丝,可能需要放大镜才能看清楚。

网友F:
先想到的是保险丝[灰暗],高温锡也是很难化的,反正这2种都不适合LZ使用

网友G:
还有可能是你用的是老式尖头烙铁,烙铁头氧化发黑/接触不良……

网友H:
怀疑LZ的烙铁头是不是氧化了。。。

楼主:
用刀子切开看了,外面一层是银灰色金属,中间是白的,和焊锡一样。所以应该不是保险丝,还是烙铁头的原因。我用的确实是尖头烙铁,而且黑了。可是无论我怎么刮都是黑的。要不用酒精洗洗?

网友I:
引用 楼主:
用刀子切开看了,外面一层是银灰色金属,中间是白的,和焊锡一样。所以应该不是保险丝,还是烙铁头的原因。 ...

不要折腾啦,买个新的吧

网友J:
是保险丝

网友K:
呵呵,是不是保险丝噢

网友L:
烙铁头的问题推给焊锡丝。OMG。

网友M:
烙铁头氧化了

网友N:
烙铁头用挫挫一下,露出金属后上一层焊锡即可恢复正常使用

网友O:
烙铁头重新上锡就可以了,用砂纸打掉黑色层,然后准备好松香小碎块放到砂纸上,通电后,不停地沾松香,等到松香冒烟时加入焊锡,在砂纸上轻轻摩擦,直到烙铁头被全部包上一层锡

网友P:
学习了,原来焊锡不熔化有可能是那么多原因

网友Q:
可能是无铅的吧,无铅的比较难用一些

网友R:
一卷铁丝

网友S:
那是上古时代的保险丝,呵呵

网友T:
换新的烙铁头吧

网友U:
跟LZ的问题差不多, 发现,现在的锡丝真比以前差太多了,铬铁头很快就黑了,以前有时一整天才清一次头就可以

网友N:
引用 网友O:
烙铁头重新上锡就可以了,用砂纸打掉黑色层,然后准备好松香小碎块放到砂纸上,通电后,不停地沾松香,等到 ...

比我还细致

网友V:
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。把烙铁头用纱纸打磨光亮后再用该锡丝焊接,很快烙铁头又变黑了。难道只有扔掉这卷锡丝了吗?

网友W:
经验丰富啊。

网友X:
>>偶尔又会突然化了,让人好不狼狈!

这正是保险丝的特性,就是要断得快

>> 保险丝能有两、三米长的吗?

有,以前的保险丝就是像焊锡一样,一整卷的,每次折取约10厘米,搞成S形,用螺丝锁在电闸下方的保险丝座的两个孔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