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ip 作为 TCP服务器 主动发送数据

楼主(2013-04-28):
最近做UIP的tcp服务器设置,尝试了各种方法,但是效果都不好,好像实现的都是 被动发送的额·······就是要客户端的数据发过来到服务器,然后在一定的时间内服务器发送数据到客户端才可以。好像还没有办法实现当客户端连接上后,不论过多久,服务器都可以主动发送数据到客户端的。
我查过资料,发现这么个问题:
轮询---它让应用程序关掉空闲太久的连接··难道是因为这个原因吗?
1.因为我在客户端连上服务器后,在5秒内,是可以主动发送的,此时如果不断的发送是一直都会成功的。
2.假如在TCP客户端连接到服务器上后,5秒内,我没有任何的动作,那么在5秒后,服务器就无法主动发送数据到客户端,但是客户端可以发送数据到服务器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

问:1.如果是第2个问题,那么是否有设置,可以让服务器不断开空闲的连接呢?
       2.我用了这位人士的方法: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332379-1-1.html ;可是我发现只能在TCP客户端连接上服务器的2秒内发送数据才可以,而且只能发送一次。如果这个程序可以,那要注意什么呢?

希望各位高手帮忙解答下!!!谢谢啊~~

网友A:
你的客户端很大牌;P

楼主:
求助求助啊~~:Q

楼主:
看来真的是没人会了··:'(

网友B:
是TCP协议栈的问题

网友C(2013-11-27):
你好你的问题 解决了吗?  你的服务器能够长时间存在吗? 我的意思是说客户端在任何时刻都可以进行连接发送数据 我的UIP server 发送数据放在UIP_poll 中进行 每个50ms进行一次轮训 就可以发送数据

网友C:
@1.因为我在客户端连上服务器后,在5秒内,是可以主动发送的,此时如果不断的发送是一直都会成功的。
你是什么意思  是不是你的服务器可以一直存在,客户端只要连接上就不存在掉线的问题?  客户端可以在服务器从上电 到断电的任何时间内 连接并发送数据是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