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testbench基础求助

楼主(2013-04-28):
写一个testbench,需要加四个激励,一个是reset信号,一个是clock,频率为100M,一个是频率是2K(周期500us)的脉冲,一个是每过1200个脉冲后出现的脉冲(周期大概也是500us)。在ise中添加testbench文件后,出现:

   constant CLK100M_period : time := 10 ns;

   -- Clock process definitions
   CLK100M_process :process
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CLK100M <= '0';
                wait for CLK100M_period/2;
                CLK100M <= '1';
                wait for CLK100M_period/2;
   end process;
这个情况是不是就表示clk的输入已经被testbench写好了为100M?
然后再下面的文件中添加reset信号,和其它两个信号激励就ok了?

   -- Stimulus process
   stim_proc: process
   begin
      -- hold reset state for 100 ns.
      wait for 100 ns;

      wait for CLK100M_period*10;

      -- insert stimulus here

      wait;
   end process;

楼主:
刚开始写testbench,请大家指点一二,谢谢!

网友A:
对VHDL不大懂
不过,基本上就是这个写法
你可以找两个IP看一下官方的 testbench 是怎么写的

网友B:
是的,不过话说貌似vhdl的testbench比较难写

网友C:
同求,vhdl的testbench写法

网友D:
对VHDL不熟悉 要是verilog还想讨论下。。。。。

网友D:
楼组不在哇

网友:
写法是对的。其实你会写可综合代码,这个很容易理解啊

网友E:
理解的语法没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