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调试程序

楼主(2013-04-28):
写了一个DS18B20的程序,将采集的温度数据用UART发给电脑是正常的,送给数码管显示就不对了。显示温度的三位数码管都是0,其中百位和十位两个0在不停闪烁。用仿真芯片P89V51想逐条语句运行看问题出现在那里了,但是这个片子实在是不给力,运行一会就死了。现在不知道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确认我的程序错在那里了。

网友A:
debug 软件调试。楼主找找keil调试的资料吧

网友B:
我用的方法是在怀疑位置加入while(1){显示1},如果正常就在下一个位置插入,一般重复烧写20~30次就能找出问题了。不懂debug很麻烦。你这个应该是显示时送显错误,试着强制一个比如temperature=99.5,然后看看能不能正常显示。

网友C:
阅本版精华帖《程序调试黑宝书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