连接多个 USB 相机!

楼主(2013-04-28):
想在一台电脑上连20个USB相机。不要求它们能同时显示,只要逐个取照片进来就可以了。下面两种情况都可以:
1、20个相机同时拍照,然后电脑逐个把20张照片收进来;
2、电脑命令第一个相机拍照、取照片,然后命令第二个相机……,直到最后一个相机。
以上两个都可以,当然第一个更好一些。
但是具体怎么做呢?市场上的USB芯片或模块大多是从设备端的。如果有主设备端的就好了,可以用多个这种“主设备”,每个接一台相机,拍照完了再用网络什么的传给电脑。
不知大家有什么建议?谢谢!

网友A:
先你要想用usb还是网线?可以不用host。

网友B:
你可以每个相机存照片是,命名不一样就可以了

网友:
usb不可能同时接那么多的相机的我接300万像素的同时接4个相机只能打开一个。同时接3个相机只能打开2个。

网友(2013-11-09):
对第二中

网友:
电脑发地址到译码,译码驱动相机并传回电脑.电脑在发第二地址到2译码2译码驱动2相机并传回电脑.几个译码器自己做个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