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9里面如何校验原理图的电气连接?

楼主(2013-04-28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重复的元器件会用红波浪线标注出来。若找出来比较麻烦可以
在菜单栏《工具》里选择-《复位重复》选项,若有重名的就会报告有几个。自动会把重名的元器件置成?。
再手动写或者点工具栏里的静态注释就可以。静态注释软件会自动分配一个没有占用的标号。
小心别点错了;P。若不小心点了复位标号,则所有的标号都被置成?,再点击标注所有器件就可以迅速全部自动分配了。

楼主:
找到了。
tools ->signal  integrity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找到了。
tools ->signal  integrity

恭喜土匪

网友C:
直接规则检查 这些都会在message中提示的 要么报错 要么警告 然后点击这些message一个个看就知道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直接规则检查 这些都会在message中提示的 要么报错 要么警告 然后点击这些message一个个看就知道了
...

嗯,是的啊

网友E:
标号直接从新编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