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MOS管与NPN管的疑问,很有意思

楼主(2013-04-28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“而NMOS管则VB必需要小于或等于VD呢”

没有这个“必需”吧?

楼主:
确实,高一点不会损坏的。:)

网友B:
1,NMOS那来的VB?
2,NMOS的饱和区是放大区

楼主:
楼上说的都对,
普通的NMOS管是将P衬底b直接与源极S直接短上的。

网友C:
NMOS的衬底一般是P型材料,而源极和漏极是N型材料,所以形成了PN结,为保证不使其导通,通常方法是将衬底接最低电位,
而PMOS刚好相反。
  MOS其实是四端器件,不过一般的MOS管衬底B并没引出来,将它们按上面的方法和D或S端短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