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级运放电路信号失真

楼主(2013-04-28):
电路如图,是在Multisim 12中搭建的电路

电路信号经过第一级放大器后还未失真,但过了RC滤波部分开始出现失真,如下图中的波形

我的问题是C2和R6怎么调节才能使得波形不失真,恭听大家指点,谢谢

网友A:
第一级放大10,没问题。0.5v的信号幅度。
第二级在1KHZ处接近再放大100倍,那如果成功输出得到50V,你电源才15V。得到的波形自然不正确。

网友B:
看看第二级运放输出端波形什么样。

网友C:
当运放处于线性放大状态时,U2A的第二脚是虚地,所以其信号幅度是相当低的(理想运放的话这点是无信号电压的,但实际运放则有微弱的信号)。所以测试这点信号是不正确的做法。应该测1脚才对。2脚出现比较大的信号幅度那就说明运放已经工作在非线性区,既然已经工作在非线性区那么失真也是很正常的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第一级放大10,没问题。0.5v的信号幅度。
第二级在1KHZ处接近再放大100倍,那如果成功输出得到50V,你电源 ...

果然是 信号源改为5mV就正常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看看第二级运放输出端波形什么样。

第二级运放输出是这样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末端输出是这样

运放输出是这样

看不到图。

5楼说“果然是 信号源改为5mV就正常了”,怎么个正常法?
估计你还没有搞清楚首帖的“过了RC滤波部分开始出现失真”是怎么出现的。4楼qzlbwang所说才是根本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看不到图。

5楼说“果然是 信号源改为5mV就正常了”,怎么个正常法?

正常就是,末端输出为正弦波了
这样

4楼的老兄的看过了,我正在慢慢领会。
我所说的失真 应该是由于第二级的运放负反馈导致的波形吧?当时的输出端已经有点像矩形波了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正常就是,末端输出为正弦波了
这样

“应该是由于第二级的运放负反馈导致的波形吧?”
对了一少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“应该是由于第二级的运放负反馈导致的波形吧?”
对了一少半。

我再想想哈 没怎么做过电路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我再想想哈 没怎么做过电路

我现在考虑的结果所示结果可以这么解释,R6~R4 这条路的两侧的电压变化,所以第U2A的反相输入端口是一个分压的结果
如图中 橙色信号电压减去图中绿色电压 图中黄色电压为U2A的反相输入端口

下图中可以看到局部放大的波形,图中两条竖线截取的时刻正是绿色信号线上传的阶段

我新的问题是,U2A的正相输入端口接地 对其反相输入端口电压有影响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“应该是由于第二级的运放负反馈导致的波形吧?”
对了一少半。

我的回答对吗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的回答对吗?

不知道“我的回答”是哪一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知道“我的回答”是哪一句。

11楼
“我现在考虑的结果所示结果可以这么解释,R6~R4 这条路的两侧的电压变化,所以第U2A的反相输入端口是一个分压的结果
如图中 橙色信号电压减去图中绿色电压 图中黄色电压为U2A的反相输入端口”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11楼
“我现在考虑的结果所示结果可以这么解释,R6~R4 这条路的两侧的电压变化,所以第U2A的反相输入端 ...

“图中黄色电压为U2A的反相输入端口”不是回答,只是对颜色的说明。
“第U2A的反相输入端口是一个分压的结果 如图中 橙色信号电压减去图中绿色电压”从运放反相输入端电流为零即可以推出此结果,无论何时都成立,并不能解释为什么运放反相输入端波形失真(与红色波形不同)。

网友D:
我居然没看懂、、、

网友E:
我也来学习一下

网友F:
同意4L说法,运放已经进入了非线性区。再说你后面那一级是一个微分电路吧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“图中黄色电压为U2A的反相输入端口”不是回答,只是对颜色的说明。
“第U2A的反相输入端口是一个分压的 ...

分压我是这么考虑的
U2A反相输入端的电压 处在R6和R4的中间 那就满足,

第二级运放反相输入端 = R6左侧电位 + R6两侧压差的变化值
R6/(R6+R4)近似为0.01,那么
第二级运放反相输入端的电压相对于R6左侧电压的偏移量 为  R4+R6这路的两侧电压变化量的1%

看R6左侧电位变化 与R4右侧电压变化 相比,R4右侧电位变化量占了绝大部分
所以绿色信号线在上升阶段时,第二级运放反相输入端口电位下降趋势出现明显减弱。

对的。因为后一级放大器进入饱和,其输出不再变化,也就不再影响运放反相输入端。运放反相输入端电位几乎完全跟随第一级运放输出而变化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同意4L说法,运放已经进入了非线性区。再说你后面那一级是一个微分电路吧。。。 ...

那个是微分电路?仿真情况下没显示有微分的功能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分压我是这么考虑的
U2A反相输入端的电压 处在R6和R4的中间 那就满足,

首帖中蓝色曲线,你认为是“失真”,其实那两个“台阶”也就是曲线接近水平的一小段,才是正常情况,即第二级运放工作于线性放大状态,而曲线接近正弦形状部分,乃是第二级运放已经进入饱和,曲线接近正弦形状是由第一级运放输出端的正弦信号产生的,恰恰是不正常情况。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那个是微分电路?仿真情况下没显示有微分的功能

你信号源换成方波试试~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你信号源换成方波试试~

正弦信号微分以后 不是应该是余弦信号吗?
20#中我的截图中两个信号波形没有进行移动位置 它们在时间上是同步的 两个都是正弦信号 不像是微分
然后仿真换成方波依然是一样的方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首帖中蓝色曲线,你认为是“失真”,其实那两个“台阶”也就是曲线接近水平的一小段,才是正常情况,即第 ...

现在这个帖子 我点击结贴时弹出“分数未分配完,或分数分配存在错误!”
是不是因为我的评分超过20啦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