做个调查吧

楼主(2013-04-28):
我接了一个项目,设计一个整点报时的时钟功能。

我考虑24小时报时。但是还有一种12小时报时。
比如上午1点,或者下午一点,凌晨一点。

后面的会比较繁琐。

在程序上完全没有困难。

但是各位喜欢哪一种方式呢?

我个人比较喜欢第二个。报凌晨一点,比报1点整更亲切。但是我的助手认为24点报时比较好记。

众口难调。就来个投票吧?

网友A:
"报凌晨一点,比报1点整更亲切。" 有啥亲切不亲切的?不明白
关于时间制式,从日常使用考虑,我建议废除12小时制,只用24小时制

网友A:
我明白了,人习惯了听凌晨一点,若报一点,又人会误认为是下午一点

网友B:
楼主真细心;P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"报凌晨一点,比报1点整更亲切。" 有啥亲切不亲切的?不明白
关于时间制式,从日常使用考虑,我建议废除12 ...

你喜欢24小时制。但12制这不是你说废除就可以的。考虑每个人的需求。做这个调出的目的也就是如此。

网友A:
你喜欢24小时制。但12制这不是你说废除就可以的。考虑每个人的需求。做这个调出的目的也就是如此。

废除确实比较难,现在生产的挂钟都是12个小时转一圈,要是24小时转一圈,刻度就会很密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废除确实比较难,现在生产的挂钟都是12个小时转一圈,要是24小时转一圈,刻度就会很密, ...

作为人来说,只有白天清醒的时候需要看时钟。把这段时间能看到的时钟做成转一圈的。这个设计合理。刻度大,分辨好。

科技以人为本。不能脱离人的需求和特性。

楼主:
就报时来说,我个人听到报时都要做一个数学转换。报18点整。我要转成傍晚6点整。

但是如果多出来两个字。我认为可能要慎重。这个时间就延长了。

所谓为难了。

网友C:
青菜萝卜各有所好吧……我是喜欢看LED数字……

网友D:
搞个可配置的

网友E:
这个我个人觉得都一样,什么报时到耳朵里都一样。

网友F:
人都有惰性,不太愿意思考。24时感觉比较好

网友G:
做两种模式,各取所需

网友H:
可选 不就行了

网友I:
就是啊,两个都实现,提供一个默认的,然后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设置!
这样不仅满足了不同习惯的用户,而且让用户觉得此设计很人性化,用户第一印象就出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