交流电机和直流电机直接从外观上如何区分?

楼主:
交流电机和直流电机直接从外观上如何区分?

如下图两种,是什么电机?
都是交流电机么?

网友A(2013-04-28):
照片中可以看到整流片和碳刷。
还可以看到220-240V/50Hz。
这是串励整流子电机,原则上是直流电机,但施加交流也可以工作。
你要说是交流直流两用也未尝不可。

网友B:
如果电动机不能拆开:如果电动机不能拆开:
三个头的可能是交流;
两个头的可能是直流;
四个头的可能是直流;
进一步辨别:
1.用万用表(指针式),直流(小)电压挡,测量三个头的其中两个头,并用手转动电动机转子,指针左右摆动者为交流电机.
2.同上.测量两个头的,指针单向摆动者为直流电机.
3.同上.测量四个头的其中电阻小的两个头,指针单向摆动者为直流电机.另两个头的(电阻大)可能是激磁绕组.

三个头的可能是交流;
两个头的可能是直流;
四个头的可能是直流;
进一步辨别:
1.用万用表(指针式),直流(小)电压挡,测量三个头的其中两个头,并用手转动电动机转子,指针左右摆动者为交流电机.
2.同上.测量两个头的,指针单向摆动者为直流电机.
3.同上.测量四个头的其中电阻小的两个头,指针单向摆动者为直流电机.另两个头的(电阻大)可能是激磁绕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