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ROTEL99SE画邦定IC封装

楼主(2013-04-28):
请问一下知晓人士,我现在要用PROTEL99SE画邦定IC,但我以前没有画过,现在上面领导只给了个邦定IC裸片尺寸图是2.93*2.71MM,其他资料都没有,其中裸片上有焊64根线,然后没有其他数据了,且要裸片IC要焊线成圆形状,请问根据这些资料要不要算焊线角度?如果要算怎么算呢,需不需要提供另外的IC资料呢,请高手详答,急啊,最好有图片最好了,以前没画了邦定IC封装.现在是目前是用360度除以72根线等于5度来画圆形焊脚位的,然后把不需要8根线删掉,不知这样行不行?

网友A:
做邦定封装是有讲究的,连接盘铜箔间距离在0.1~0.3mm最好,连接盘宽度0.1~0.3mm,长度1.5~3.0mm,连接盘到晶片引出端的距离1.5~7.0mm,角度控制在0~45DEG,衬底不能盖防焊油,有些晶片有要求的看接GND

网友B:
楼主先要找到裸片芯片的脚位图,对应电路图。64个脚,应该不会每一个脚位都用上了的。因此在放邦定脚的时候,没有用到的脚,可以不放焊盘,这样可以减小邦定整体大小。但出邦定图的时候,要注明。

网友C(2013-06-25):
引用 网友A:
做邦定封装是有讲究的,连接盘铜箔间距离在0.1~0.3mm最好,连接盘宽度0.1~0.3mm,长度1.5~3.0mm,连接盘到晶 ...

这是个行业规范还是经验?

网友D:
做绑定封装 是有讲究的 !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这是个行业规范还是经验?

这是经验总结出来的设计规范
主要考虑的是辅材的成本和机器要求
用PADS画dice封装很不错的,它有专门的设计工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