按键为什么有50ma电流呢

楼主:
图中的按键sw1 按下的时候,为什么有50ma电流呢。IO口是上拉输入的设置。

网友A(2013-04-28):
是说IO口的输出电流么?还是总电源上的额外消耗电流?

楼主:
PA0设置为上拉输入,在sw1两端用万用表200ma当测得。

楼主:
有兴趣的大家都可以测试一下,按说上拉电阻几十K,不至于这么大电流呀。

网友B:
这么大电流 非正常情况. 恐怕PA0 跟边上的 VDDA 搭锡短路了

楼主:
买的现成的开发板,几个板子都是一样的问题,应该不是焊接的问题。系统总电源30ma,按下任意按键后,就变成了80ma了。刚接触STM32,实在不理解,难道还有什么特殊的设置吗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买的现成的开发板,几个板子都是一样的问题,应该不是焊接的问题。系统总电源30ma,按下任意按键后,就变成 ...

在开关前后串个电阻试试,感觉内部上拉设置的不合适或者是管脚复用选择不对?

网友C:
电路上应该有短路的地方   这么大的电流不正常

网友D:
买的现成开发板硬件上有问题可能性不大,我怀疑楼主你端口设为输出的吧!

楼主:
十分感谢各位的热心帮助
grasswolfs:所有管脚问题是一样的,串接电阻,不能起到开关作用呀。
cjhk:确实有问题,就是不知道为什么,没有stm32的经验,不知用作usb键盘的静态电流大概是多少呢?
thanklei:同意你硬件问题可能性不大的判断,如果是设置为输出了,我现在的按键功能应该是不起作用的呀,但是这些按键都能正常工作,就是电流大,这个我实在想不清楚了,所以来和大家讨论。端口设置为上拉输入,按说20k上拉电阻,电流应该很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