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关于ARM7外部中断

楼主(2013-04-28):
我使用的是LPC2220,有四个外部中断源,如果让P0.7和P0.15共用外部中断EINT2,P0.7对应的是复位中断,P0.15对应的是键盘中断;
请问在有外部中断2的时候,能否通过在中断服务子程序中查询P0.7和P0.15的状态,或者查询某些中断寄存器来区别是哪个中断???
谢谢。

网友A:
软件上是可以通过寄存器区别的,详情有参考数据手册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软件上是可以通过寄存器区别的,详情有参考数据手册

我看了LPC2000系列的手册,关于外部中断的寄存器有:EXTINT 、INTWAKE 、EXTMODE 、EXTPOLAR。
好像都没有区分中断脚的功能,请问是哪个寄存器??
请问能否通过这样的办法:在有外部中断的情况下,扫描引脚电平状态来判断是哪个中断脚?
麻烦您了。谢谢。

网友A:
中断脚要看GPIO分布或GPIO描述那里

网友B:
找不到寄存器 只能用查询的办法
或者更换io