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每日一问]
输入电压低于或高于额定输入范围有什么后果

楼主(2013-04-28):
使用过程中启动时可能会瞬间拉低输入电压,从而使得输出电压也降低,这样对模块的损害大吗,如果我一直给的输入电压小于额定值,比如输入要求是9-18V,我输入是7V的,影响主要体现在哪里,对模块有否损坏,反之,如果输入电压比额定电压稍大,结果也是同理吗

网友A:
      不管是电源还是其他电子产品,产家都会给规格范围。那电源来说,9-18V的输入电压范围,如果给的值小于低限值,而且是长时间的,这样就影响产品的可靠性,因为在相同的负载情况下,输入的电压低了,输入的电流就相应的要变大,才能满足最终负载所需要的工作功率,而电源产品内部器件的电流应力就有可能会超,使得产品容易损坏。
    而输入电压高过高限值,同样的道理,内部器件的电压应力也有可能会超,使得产品容易损坏。
    因此产家一般会给出一个范围,要求客户只能在该范围内使用。

网友B:
有损害是一定的,但是损害大不大,看主要应用了。

网友C:
会不会炸响了另说着。

网友C:
但是肯定会坏了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但是肯定会坏了。

那可不一定会坏的哟,有的产品是具有输入欠过压保护的!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那可不一定会坏的哟,有的产品是具有输入欠过压保护的!

受教了。

网友D:
具体电源有什么功能具体分析!

网友E:
得设计保护电路了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