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极管驱动电路请教

楼主(2013-04-28):
各位电工,51好,小弟最近在调试一个三极管驱动电路,电路如下图所示:

电路输入来自一逻辑器件,输入脉冲式一下脉冲方波,我希望输出得到摆幅为28V的方波(或者摆幅接近28V的方波),
现在的问题是AC电容后端的信号失真很严重,且仅仅将输入方波的半个摆幅耦合到输入上,并且三极管输出一直没有变化,
搞了两天都没弄明白,还希望右手指点一二,谢谢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楼主:
附件是三极管器件BC847BVN的技术手册,上面图中我仅仅测试的下面的三极管,让上面的三极管的AC电容断开,是PNP三极管一直关断下测试得到的,
如上面图中所示,下面三极管在AC电容后端,信号变形狠严重,且在下降沿后的一段时间内,VB的电压是小于VE的电压的,但实际测试三极管的并没有关断,输出一直是-12V

网友A:
上面的50pF电容断开,只接下面的50pF电容,此电路根本不会工作。

正负12V电源,一共24V,怎么能够得到幅度28V方波?
3kHz,电容50pF,容量未免太小了吧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上面的50pF电容断开,只接下面的50pF电容,此电路根本不会工作。

正负12V电源,一共24V,怎么能够得到幅度 ...

将上面三极管的50p断开,下面三极管AC耦合电容接上,同时将输出与地连接,我使用示波器测试E2脚的电压变化,下面的三极管一直导通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上面的50pF电容断开,只接下面的50pF电容,此电路根本不会工作。

正负12V电源,一共24V,怎么能够得到幅度 ...

另外,AC电容我最开始是0.1uF的,但这个电容使用后在电容后端仅仅只能得到一个尖峰,输入方波的绝大部分都损失了,后来把电容改小侯,AC电容后端的信号稍微好一些,就是图上面的信号样子。
这个点子一个CCD的DEMO参考电路,据我所知,其他一些公司也在使用这个电路,

楼主:
不好意思,图上面有个电阻的值忘记标注了,E2下拉的电阻值是470欧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不好意思,图上面有个电阻的值忘记标注了,E2下拉的电阻值是470欧姆

PNP管发射极为什么没有电阻到正电源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PNP管发射极为什么没有电阻到正电源?

PNP三极管的E极的确没有接电阻到电源,但PNP得16V主要是给输出负载供电(负载是一AC耦合电容),

楼主:
弄了以下午还是不对,在线等待高手的出现!

网友B:
1。b1,b2 加个 电阻,保证 2管 无信号时,略 导通。
2. 电容 和 管子基级电阻 组成的 时常数 要 》》 脉冲宽度 (电容 耦合)
否则脉冲会被 电容 微分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