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每日一问] 为什么AC-DC电源有的有PE脚有的没有?

楼主(2013-04-28):
为什么AC-DC电源有的有PE脚有的没有?开关电源不是都有PE脚的吗?

网友A:
前排,来听讲座。

网友B:
       PE脚的主要作用就是接地保护,一般会和设备(金属)的机壳连接,保证设备漏电是的安全。小功率的ac-dc电源,特别外壳是塑料材质的,这个功能是不需要的,但是为了满足客户设计电路端口时的需求,会增加进去。
    还有一点:一般含有PE脚的设备或电源,安规中分为I类设备,不含PE脚的分为II类设备。有些客户强制要求有I类的电源,所以还是会有PE脚的产品,这样如果客户不需要用这个引脚时,悬空就可以了。

网友C:
家里面的电气设备一般的插头都是有3个插脚的,是不是有一个就是PE引脚,还有家里的电线是从外面引进来的,好像只有两根线,这样有问题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