初学者,在原子买了STM32,感觉半个月还没入门很迷茫

楼主(2013-04-28):
在原子买了STM32F103的板子,学了半个月了感觉很迷茫,还是不知道要学什么,怎么才能学好,求各位大虾指点

网友A:
你去官网那里下载固件库,或者开发板的厂家也会提供固件库的,你先用固件库去自己搞各个模块的驱动像I2C啊,USART啊,让它们工作起来,再后来想想可以用那块板做个什么小项目之类,
我之前想用ST的板子配个摄像头来搞个车牌识别的东东,因为之前同学用MATLAB搞过这个,我就想试试。,现在有其他事情忙着就没碰ST的板子

网友B:
建议买个研发板,都有清楚的例程及数据手册。可以先从简单的IO口控制如 按键、流水灯啥的开始

网友C:
找个高人带一下

网友D:
先动手编一些简单的程序

网友E:
再**一下就能看到曙光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去官网那里下载固件库,或者开发板的厂家也会提供固件库的,你先用固件库去自己搞各个模块的驱动像I2C啊 ...

谢谢!固件库一定得了解么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建议买个研发板,都有清楚的例程及数据手册。可以先从简单的IO口控制如 按键、流水灯啥的开始 ...

就是从这个学起的.学着学着越迷糊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找个高人带一下

有高人指点,自己苯就是学不好,继续努力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先动手编一些简单的程序

慢慢来 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再**一下就能看到曙光了

恩恩 ,**!

网友F:
单片机都是那一套,它只是比其他多了一些东西而已,建议你把它分成一块一块来学,比如GPIO,USART,TIM,DMA,ADC等等,然后再组合到一起用。

网友G:
才半个月、、还早呢。。。。当初研究那个固件库就研究一个月的路过。

网友H:
我是从画板子开始入门的,一个个画.边画边理解硬件结构.

网友I:
如果没学过51,用原子哥的板确实会比较容易入门

网友J:
把例程先玩一遍   慢慢上手   呵呵

网友J:
在淘宝上找一找开发板  很多的   楼主   呵呵

网友K:
看固件库,需要有一定C语言基础,否则看库,绝对晕。

网友L:
原子的好啊

网友M:
不知道你的C语言学到了什么程度,如果C语言还行的话,问题不会很大的。

另外半个月其实不算长,呵呵。

网友M:
第一次自己建立project,我用了三天时间才会建立流水灯的project。

网友N:
再**一段时间。我之前跟你一样的感觉。我也是硬着头皮学习好长时间,自学那个头大啊。不过现在理解的差不多了。结合原子哥的库版本的程序,把程序应用在另一款开发板上。功能是实现了。但是还是 有好多的不是太清楚。弄到最后,发觉好多都是驱动包形势的。距离真正编写驱动还有一段距离。整体感觉就是一单片机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O:
才半个月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P(2013-09-20):
原子哥的资料是相当好的,慢慢摸索吧,我也是买的原子的103RB的板子,摸索了半年才稍微有点眉目,加油!

网友Q:
没有项目的压力,学起来是很慢的。想当初,我只是听说这个STM32用的挺多的,但没用过。接了一个项目,就直接用了,也就一个多月,包括硬件和软件,就把项目做下来了。所以,想办法给自己点压力,这样才最快

网友I:
看固件库手册,不用全看,要用到的就去查就行,对着例子去看

网友R:
三个月入门的路过、、、

网友S:
用着学更快!

网友T:
个人感觉,新手是没有头绪,对于一个功能,看不到他有这个功能的原因,所以感觉站在空中一样。建议还是从底层文件看起比较有踏实感觉。虽然一开始会有很多东西冒出来,会非常的费脑子,但是后续会有“原来是这样子组装起来”的豁然开朗的欣喜感觉

网友U:
我当时自己摸索1个月才算入门STM32,现在想想其实也就那么点东西,有个人带一带的话,一两个星期也就够了吧。

网友V:
原子的宣传那么好,不可能你没入门啊, 你直接找他们的人问吧,不懂就问吧!

网友W:
将开发板   好好研究研究    将代码都好好写一遍   好好琢磨琢磨

网友X(2014-03-09):
引用 网友G:
才半个月、、还早呢。。。。当初研究那个固件库就研究一个月的路过。

什么是固件库啊,大神

网友X:
引用 网友U:
我当时自己摸索1个月才算入门STM32,现在想想其实也就那么点东西,有个人带一带的话,一两个星期也就够了吧 ...

什么是固件库啊,大神:P

网友Y:
都是从不会到有些会的,有的基础好,快些,有的基础差慢些,只要**都一样入门;
建议:
1.用库方便,不要细细追究库里面是什么,只要知道它完成了什么任务即可;
2.时钟设置先跳过,中断先跳过;点个灯试试.

网友Z:
你要本身没多少基础,拿着别人写好的例子跑跑,当然感觉就是云山雾绕的。多看看,然后尝试着自己去写点代码,写写,慢慢就学会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