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单片机如何实现对红外遥控器的学习?

楼主(2013-04-28):
想通过8位单片机学习遥控器,不知道硬件和软件需要如何实现。
有几个问题:
1、现在的电视机遥控器的发送是否都是用UART发送的?
2、有没有不按uart发送的?
3、红外遥控器有没有一个国际标准什么的?

网友A:
遥控器的数据的发送格式是统一的,但是各家的数据是不一样的,有标准,网上可以查到。是否用UART来做,可以各显神通,端口模拟未尝不可。

网友B:
红外遥控用PWM模拟38KHZ
这是以前MSP430F149定时器A写的
参考下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程序功能:用定时器TIME-A在向上模式下,输出模式为MODE3
          P1.2脚输出一方波,方波周期频率为f=4MHZ/106=37.74KHZ,时长T=1/4MHZ * CCR0 = 26.5us,CCR0=106
          为减小功耗,占空比1/3,高电平时长为9us,低电平时长为17.5us,CCR1=106*2/3=70
模式说明:向上模式,TAR=0,计数到CCR0,打开CCR0,CCR1,CCR2比较器功能,
          打开P1.2,P1.3引脚的比较输出功能,在输出模式6中-翻转/置位,TAR计数与CCR1值相同时,
          P1.2(TA1)引脚输出置1,TAR继续计数到CCR1时,转向下递减,减到CCR0值时,P1.2(TA0)引脚输出翻转置0,TAR继续递减到0
          再重复循环
          P1.3(TA2)同样

          DCO频率为1000KHZ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注:模式6-翻转/置位,输出波形刚好相反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遥控编码波形(NEC-UPD6121G)
*       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__  __   __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| | | |  |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| | | |  |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| | | |  |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| | | |  |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| | | |  |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| | | |  |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| | | |  |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________| |_| |__|   "0"高:0.56ms+低:0.565ms=1.125ms
*          |<-    9ms    ->|<-4.5ms>|"0"| "1"|   "1"高:0.56ms+低:1.69ms =2.25ms
*          |<-  引导码   ->|<-起始码|<-8位地址->|<-地址反码->|8位数据->|<-数据反码->|
             340周期
   UPD6121G格式发码时长108ms,结束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#include  <msp430x14x.h>
#include  "BoardConfig.h"
#include  "cry1602.h"
uint ir_time,ir_time1;
uchar flag,flag2;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TAR_CCRx初始化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TAR_init()
{
    ir_time = 0;
    ir_time1 = 0;
    CCR0 = 106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计数到CCR1置位高电平时长为(1/1000000)*(26-17)*2=0.05S
    CCR1 = 70;
    TACTL |= TASSEL_2 + ID_1 + MC_1;    //定时时钟SMCLK=8000000hz,2分频,向上模式
    CCTL0 |= CCI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充许CCR0中断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IR_37_6KHZ(uchar time)
输入参数:uchar time
输出参数:
函数功能:P1.2引脚输出频率为37.6KHZ频率的方波
          高电平时长为9us,低电平时长为17.5us
          time为P1.2引脚输出37.6KHZ频率方波的时长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IR_37_6KHZ(uint time)
{
    CCTL1 = OUTMOD_3;              // CCR1设置,输出模式3-输出状态翻转/置位,充许中断
    flag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CCR0周期计数开始,一个周期为26.5us
    while(ir_time < time)          //判断输出时间是否到,没到继续输出IR信号
    {
      CCTL1 = OUTMOD_3;
    }
    ir_time = 0;                   //时间到计数清0
    flag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退出计数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IR_low(uchar time)
输入参数:uchar time
输出参数:
函数功能:P1.2引脚输出频低电平
          time为P1.2引脚输出低电平的时长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IR_low(uint time1)
{
    CCTL1 = OUTMOD_0;              // CCR1设置,输出模式0-输出状低电平
    flag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CCR0周期计数开始,一个周期为26.5us
    while(ir_time < time1)         //判断输出时间是否到,没到继续输出低电平信号
    {
      CCTL1 = OUTMOD_0;
    }
    ir_time = 0;                   //时间到计数清0
    flag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退出计数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fama8(uchar dat)
输入参数:uchar dat
输出参数:
函数功能:P1.2引脚输出IR信号
          低位首发,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fama8(uchar dat)
{
    uchar i;
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{
        if(dat & 0x0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IR_37_6KHZ(21);    //红外逻辑1,高550us,低-1700us
            IR_low(64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IR_37_6KHZ(21);    //红外逻辑0,高550us,低-550us
            IR_low(21);
        }
        dat = dat >> 1;
    }
}
void IR_6121G(uchar yonghu1,uchar yonghu2,uchar dat)
{
    flag2 = 1;               //CCR0周期计数开始,一个周期为26.5us
    IR_37_6KHZ(339);         //引导码 高9ms,低4.5ms
    IR_low(169);

    fama8(yonghu1);          //低8位用户码
    fama8(yonghu2);          //高8位用户码
    fama8(dat);              //键值码
    fama8(~dat);             //键值反码

    IR_37_6KHZ(21);          //数据发完后,发一时长为550us红外高
    while(ir_time1 < 4075)   //判断108ms是否到,没到继续输出低电平信号
    {
      CCTL1 = OUTMOD_0;
    }
    ir_time1 = 0;             //时间到计数清0
    flag2 = 0;                //退出计数
    IR_37_6KHZ(339);         //结束码 高9ms,低2.25ms
    IR_low(85);
    IR_37_6KHZ(21);          //数据发完后,发一时长为550us红外高
}
void main()
{
    uchar i;
    WDTCTL = WDTPW + WDTHOLD;         // 关闭看门狗
    BoardConfig(0xb0);                // 关闭数码管、流水灯和电平转换

    BCSCTL1 &= ~XT2OFF;               //检测XT2失效
    do
    {
          IFG1 &= ~OFIFG;                 //清除振荡器失效标志
          for (i = 255; i>0; i--);       //稳定时间
    }
    while ((IFG1 & OFIFG) != 0);

    BCSCTL2 |= DIVM_1 + SELS + DIVS_1;   //MCLK为XT2频率,2分频,4MHZ,SMCLK选XT2频率,2分频SMCLK=4MHZ

    P1DIR = 0x07;
    P1SEL = 0x07;
    TAR_init();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定时器A

    _EINT();
    while(1)
    {
       IR_low(500);
       IR_6121G(0x40,0xbf,0x01);    //
       IR_low(500);
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
CCR0中断函数入口地址
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#pragma vector=TIMERA0_VECTOR
__interrupt void Timer_A0 (void)
{
    if(flag)
    {ir_time += 1;}
    if(flag2)
    {ir_time1 += 1;}
}

网友C:
很给力的推荐: 红外解码专用单片机
内置红外放大电路。仅用几分钱普通红外二极管,就能解码。
不用一体化的红外接收头。
低于2.3V电压,也能正常接收
KeilC 开发
hhtp:/www.keilchip.com

网友D:
我直接波形采样,采样间隔50us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