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2C总线抗干扰能力为什么差?

楼主(2013-04-28):
看到网上很多评论,说i2c只适合于板级芯片之间的通信,抗干扰能力较差?具体原因是?谢谢RS232使用负逻辑,也是提高它的抗干扰能力,原因是什么?非常感谢

网友A:
philips有专门器件延长I2C通信距离的,几十百吧米都没问题。其实串行通信不要那么死板,工作环境,信号调制方式,工作速率,上下沿,你都弄明白了就可以随心所欲了。

大侠能给个型号吗?谢谢!

网友B:
我新手对这些还不太懂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philips有专门器件延长I2C通信距离的,几十百吧米都没问题。其实串行通信不要那么死板,工作环境,信号调制 ...

具体是什么器件延长I2C的通信距离?大侠能给个型号吗?谢谢

网友C:
IIC的SDA是双向的,还没有专门的器件来延长距离,可以考虑用CPLD自己写一个驱动延长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IIC的SDA是双向的,还没有专门的器件来延长距离,可以考虑用CPLD自己写一个驱动延长 ...

可以肯定是有的,NXP自己出的,几年前看过,还有详细性能的分析。

网友C:
NXP的asic价格不知道贵不贵,用cpld很好实现,估计价格就在5元rmb左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