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410调试电容屏驱动芯片GT818X的问题

楼主(2013-04-28):
        前阵子入手了6410的板子,现在跑的都是裸机驱动,
        之前用汇顶(GOODIX)的GT818X简单地做了块电容屏的驱动板,配合电容屏利用轮询的方式还是能读到正确的坐标的,但就是有时候能得到,有时候点好多下才得到坐标,所以现在打算用中断的方式去做。
        但是我用示波器发现,当我不初始化GT818X的时候,中断脚是有方波输出的,但我初始化并配置了GT818X之后,中断脚就一直为高(我配置成上升沿触发,要是设置成下降沿触发就一直为低电平),并且不管我怎样按触摸屏中断脚电平也没变化,但是我随便读一个寄存器,中断脚却会有变化,但好快又恢复成高电平状态。而我一旦用轮询的方法时,量中断脚却有电平变化,即使我没按屏幕。
       朋友说我配置可能有错,才会这样子。但我从GT818X的那么简陋的DATASHEET里就只见到一个关于中断的设置,那就是设置中断为上升沿触发还是下降沿触发。其他的配置应该不会影响到中断才对的。!
       快搞疯了Orz
       求大神解救!!

网友A:
这个问题要找电容屏的代理商的,因为目前国内的电容屏厂家都不严紧,所以驱动问题一大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问题要找电容屏的代理商的,因为目前国内的电容屏厂家都不严紧,所以驱动问题一大堆 ...

之前问过对方,人家说应该是有方波的。快被这芯片搞死了。对方的工程师要我去问他们的客户经理,囧。。

网友A:
直接换供应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