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个很犀利问题,STM32 USB OUT BULK时,一帧超过64字节就会分多次进接收中断

楼主(2013-04-28):
有没有办法配置后达到上位机一次传比如256字节,STM32在得到该BULK完全传输完成之后再进中断的效果呢?

现在情况下,上位机传输256字节,则该端点会分4次进中断,每次64字节,但是这样很难将缓存按照传输事件来划分功能和判断作用什么的,或者问一次BULK OUT 传输完成后有什么标志可以查询么?

网友A:
usb2.0全速bulk端点一般都是64byte的,楼主可以用高速usb2.0,一个bulk传输有的有512字节
usb bulk传输数据要自己拼帧,就像串口一样,只是串口一次传输一个自己而已,数据的含义usb控制器是不会替你完成的

网友B:
貌似之前香版主有个帖子是将这个设置的,可以把占用更多buffer长度,详情设置我知道至少在usb_conf.h中要设置

网友C:
貌似只能是64字节一包吧?

网友D:
dma 是否可用 ?

网友E:
查查技术手册   看看有没有这一块的讲解   呵呵

网友E:
实在不行   找找FAE   他们应该可以给你一个可靠的答复   呵呵

网友F:
同问啊楼主,你的程序写好了吗?我现在用bus hound都看不到是否有数据输入或输出,有些迷茫了,有没有什么好的调试软件呢?整个握手的流程都不太理解

网友G:
楼主   问题解决了吗   应该已经解决了吧   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