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测量饮料瓶顶部气体体积??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A(2013-04-28):
测量液面高度再换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测量液面高度再换算

这可能不太精确,因为不同的瓶型它就不一样了吧?在网上找到什么气液平衡定律,但还是不太明白。

网友B:
你给的条件 太有限, 至少也得提供清楚限制条件和可用条件把。

网友C:
方法有很多的

网友D:
如果骗子的新装是固定的,那就通过高度去查表

网友E:
做好记号,倒入同批号饮料。看看需要多少毫升即可

网友F:
乌鸦喝瓶子里面的水,这个原理行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