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绳子吊个重物,能不能通过加速度判断是往上拉绳子还是往下放?

楼主(2013-04-28):
  如题!通过3轴加速度计能否判断是往上拉绳子还是往下放绳子?

网友A:
似乎不能,当加速度为0,即均速运动时,你根本无法判上拉还是下放.在启动或停止阶段才会有加速度.
一般用光电编码盘来看A,B相脉冲的相位差超前还是滞后,来确定方向.

楼主:
  嗯!看样子是无法用加速度判断的!
还有个张力传感器,似乎也无法判断上拉下放~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嗯!看样子是无法用加速度判断的!
还有个张力传感器,似乎也无法判断上拉下放~ ...

张力可以

有重物,, 比如为 5KG  哪么他的变形量在于 5KG 的位置,

下拉  重量++

上拉  重量 --

网友C:
用相对地面的距离来判断上拉和下拉更简单

网友D:
要是始终不断电是可以的!

网友E:
可以从电动机三相电的相序来判断电动机转向,间接判断重物上升下降。

网友F:
这是个纯物理的问题。
结果是不行的
当匀减速向上拉时,加速度方向是向下的,mg-F=ma
当加速往下放时,加速度方向也是向下的,mg-F=ma
这两者加速度方向都是朝下的,而且取值一样时,但是一个是减速上拉,一个是加速下放

同理,加速上拉和减速下方,加速度都是朝上,也可以取一样

补充:LS说的通过电机转向判断是最简易明确的

网友G:
8楼maychang说的不错,如果有动力,那么通过动力的输出方向即可获知,哪怕不是三相电机也成。没有动力的话,那要讲清楚运动副的条件,有滑轮的话老t所言即可派上用场,其他的手段的也很多,至于能否用加速度传感器来判断也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分析,而实际情况方面楼主提供的信息语焉不详。

网友H:
加速度计由检测质量(也称敏感质量)、支承、电位器、弹簧、阻尼器和壳体组成。检测质量受支承的约束只能沿一条轴线移动,这个轴常称为输入轴或敏感轴。当仪表壳体随着运载体沿敏感轴方向作加速运动时,根据牛顿定律,具有一定惯性的检测质量力图保持其原来的运动状态不变。它与壳体之间将产生相对运动,使弹簧变形,于是检测质量在弹簧力的作用下随之加速运动。当弹簧力与检测质量加速运动时产生的惯性力相平衡时,检测质量与壳体之间便不再有相对运动,这时弹簧的变形反映被测加速度的大小。电位器作为位移传感元件把加速度信号转换为电信号,以供输出。加速度计本质上是一个一自由度的振荡系统,须采用阻尼器来改善系统的动态品质。 分类和工作原理 加速度计的类型较多:按检测质量的位移方式分类有线性加速度计(检测质量作线位移)和摆式加速度计(检测质量绕支承轴转动);按支承方式分类有宝石支承、挠性支承、气浮、液浮、磁悬浮和静电悬浮等;按测量系统的组成形式分类有开环式和闭环式;按工作原理分类有振弦式、振梁式和摆式积分陀螺加速度计等;按输入轴数目分类,有单轴、双轴和三轴加速度计;按传感元件分类,有压电式、压阻式和电位器式等。

网友I:
用重力感应器可以判断物体向上或向下。
打开你的智能手机。运行Z-DeviceTest软件。点击重力感应器图标。手机向上中间蓝色曲线产生下跳沿、手机向下产生上跳沿。

网友J:
可以是可以 但是你的传感器要有足够的精度 否则 积分的误差会严重影响到你的判断

网友K:
起吊时存在加速度,而且上拉和下放G值变化方向是反的。上拉G值大于1G,下放小于1G,可以用来判断方向。只是做起来比较麻烦,因为起重机的起吊速度一般都很小,G值变化也很小,所以必须逐个标定1G值。否则G值变化容易被漂移、噪声淹没。而且要避免使用Z轴,因为Z轴的灵敏度比较差。如果完成起吊进入了匀速阶段,则加速度消失无法判断方向。这个跟汽车的起步和匀速行驶是一样的。另外重物的振动和抖动也不容易处理。

网友L(2014-04-10):
楼上说得在理。

网友M:
我觉得2楼的方法比较可靠

网友N:
引用 网友F:
这是个纯物理的问题。
结果是不行的
当匀减速向上拉时,加速度方向是向下的,mg-F=ma

9楼 正解,一个很基础的初中物理题。

不过不全对。只有加速度计也可以的。不过要加入过程分析而不是状态分析。

初始状态是静止的,然后记录加速度,判别出加速度的方向大小时间等,知道瞬时速度和方向这一点理论上是可行的,类似于以前用的惯性导航,不过误差是会累积的,当心为妙。

ps:这个明明有很多种别的办法啊,为什么要这么搞。

网友O:
不能测,如果是测量绳子拉得一个物体,可以通过红外或者超生来测距,然后判断是靠近还是远离,得出速度和加速度一类的参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