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压环的输出是电流环的给定值

楼主:
电压环的输出是电流环的给定值这句话在很多逆变器**里看到的,请问如何得出这个结论的?

网友A(点评):
这不是结论,而是 方**。

网友A(点评):
方法之论

楼主(2013-04-28):
@snakeemail
电源高手  帮忙解答解答,看过你以前逆变器控制方面的帖子,谢谢

网友B:
楼主在哪里看到的?这句话是不是还有前后文?不要断章取义哦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在哪里看到的?这句话是不是还有前后文?不要断章取义哦

这个光伏并网里面就是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在哪里看到的?这句话是不是还有前后文?不要断章取义哦

http://www.**.com/analog-power/301905
这篇**里也提到了

网友C:
先去看开关电源的电流环控制,不要先看逆变器。

网友D:
其实, 这是用 电压反馈 控制电流模式的 控制结构 导致的.

网友A(点评):
电流模式,就是 在电压环中 加插电流环 的这么一种反馈制式。

网友C:
我哪是高手呀。现在也不搞这个了。对于开关电源来说,实现电流环,是用电感电流作为三角波,输出电压和参考电压比较后的量Verr,和三角波比较,得出PWM波,控制fet。这个Verr就是说的给定量

网友A(2021-09-29):
比较器(或运放),两个输入端,一端接基准,一端接被测物,
稳压器,稳的是压,电流环的被测对像是电感电流,那么,电压谁检测 ?!

网友A:
电流环需要的「基准」,不是负载压降,而是  负载压降跟电压基准 的差额 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