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移动电源求方案,求大神指点 求指导

楼主:
1    锂电池为12000mAH(锂电池采用两串三并的方法 ,单节锂电为3.7V 4000mAH,这样锂电池容量为12000mAH  电压为7.4V) .
2    输入电压就为笔记本适配器输出(12~20V   2A)
3    输出电压有三种(因为不同品牌的笔记本输入电压不同) 12V 3A    16V  3A     19V   3A
      输出接口可以通过开关拨动档位选择电压输出。
4    要求有电量剩余只是灯(市面流行4个等,每个灯代表25%电量  不知道是怎么设计的?求告诉)

充电芯片怎么选? 升压芯片怎么选?有做过的吗?求告诉  万分感谢!

]0Y)7%1YV5SPNKZ[2QEV8~F.jpg (19.05 KB )

网友A(2013-05-07):
我这边有个大容量大功率的移动电源方案,但是输出电流达不到要求,我们最大输出只有2.1A,主控IC用的是合泰的HT46R064,可以出整套PCBA给你。

有需要可以联系我,思通半导体钟先生:13631587599

网友A:
四个灯显示,有两种方式,有些芯片自带了剩余点亮LED灯显示功能,另外一种是通过MCU的AD模块去检测剩余电量,根据电量的多少进行显示。

网友B:
很简单,一个DC-DC芯片,再加一个MCU就能搞定了,